请问什么场合下mos管可以替代三极管?

楼主(2022-03-04):
请问什么场合下mos管可以替代三极管?可控硅里的三极管可以用mos管替代吗?

网友:
MOS管是电压控制器件,三极管是电流控制器件。控制原理不一样,MOS管不能代替三极管。
当MOS管有电流输入时,MOS管内部会对电流进行锁存,与至于电流不断增大,会烧掉MOS管。
可控硅里的三极管也一样,不能用MOS代替。

网友:
    应该是不能替代的

网友:
    看大佬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