骁龙使用的是ARM的内核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2-03-04):
就像电脑中百度浏览器使用的就是IE内核是什么意思?

网友:
核心技术还是微软的IE。
但是这样的好处是这个浏览器和IE浏览器兼容,和windows系统的衔接更好更方便。

那个ARM内核是一种CPU的内核设计方案,以这个设计为核心、在CPU的周围添加其他外围模块,比如串口、IIC、LCD控制器等模块,就成为一个以该ARM内核为核心、加上自己的外围设备组成的一块芯片。比如三星公司CPU基本都是以这个ARM为核心的。手机和平板等移动平台的CPU基本上96%以上都是以ARM为核心做成的CPU。

ARM是由英国的ARM公司开发的CPU核心,三星、高通、苹果等公司都将这个核心的使用权买过来作为自己的CPU的核心,然后添加自己需要的外围模块,得到自己的芯片,然后出售或做成自己的只能手机或平板等。但是每生产一块芯片就要给ARM公司一定的费用。

网友:
看别人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