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为什么难以处理复杂的数据包?

楼主(2022-03-04):
FPGA为什么在处理如IP分片重组,解压缩以及数据包纠序时性能很低很低?可否有大神从原理上解释下?或给个详细资料的链接?
好像FPGA处理数据包都是一个“流水线”的执行步骤,这个“流水线”是什么意思

网友:
1.首先“处理如IP分片重组,解压缩以及数据包纠序时性能很低很低”,我不这么认为的。
2.看看CPU运行,它要经历 取指令-取数据-执行指令 这么几个过程,同时这几个过程同样是利用硬件完成的,那么从本质上说,软件的执行同样是硬件电路运行的结果。
3.有些看法中认为CPU执行速度快,因此相比FPGA来说性能高。其实FPGA的优势在于其并行处理的能力和流水线操作方式,原理上应该比软件快很多。就好比利用了很多个CPU同时处理数据,而且省却了很多无用的操作,例如取数据等。
4.“处理如IP分片重组,解压缩以及数据包纠序时性能很低很低”的观点出现主要是因为FPGA进行数据处理的设计难度大于软件设计。就好比利用CPP编写解压缩和利用机器码设计解压缩,后者明显难很多,而且和设计者的水平关系很大。同时如何设计内存接口也很关键。
5.所谓流水线的概念你可以想象一下汽车生产线。生产线上有很多个工位,同时进行着相关的加工生产,原料由生产线一段进入,经过流水线一步一步完成相应的加工工序。流水线的好处在于数据吞吐量很大,缺点是数据加工的时间较长。就像汽车生产线,一分钟可以出厂一辆汽车,但是由原料到汽车的过程却远远大于1分钟。

网友:
FPGA只是一个开发工具。如果使用FPGA构造简单系统加挂软件的话,主要性能受限在内嵌的CPU上;如果是构造专门针对某一个复杂数据包的专用处理单元的话,性能还是很高的,不过一般来说,FPGA的主频都很低(不超过100MHz),所以实际性能也不会太高。

网友:
一楼说的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