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中两个电感线圈中的磁芯怎么设置

楼主(2022-03-04):
Pspice中两个电感线圈中的磁芯怎么设置

网友:
电感加入磁芯,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电感线圈的电感(或互感)量。
磁芯是一类导磁率很高的物质,同样几何尺寸和圈数的电感线圈加入磁芯后,电感量将比空心时提高数千倍以上。
但是要知道,带磁芯的电感较之空心电感,会存在高频磁滞损耗。合理选用磁芯材料可以把损耗降到最小。

网友:
想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