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扇电流

楼主(2022-03-04):
    设备用了6个DC12V的风扇,电流不知道为什么测出来是这样的波形,哪位大神能解释一下吗?

    加风扇后的系统电流波形

    加风扇后的系统电流波形

    风扇参数

    风扇参数

网友A:
    这么规律,低频电流纹波应该不会是6个风扇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规律,低频电流纹波应该不会是6个风扇导致的~~

不加风扇的时候,电流很平稳。

网友:
    看看你的12V电源承受的住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