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根据所需电路的电流匹配合适的电阻?

楼主(2022-03-04):
    怎么根据所需电路的电流匹配合适的电阻?

网友:
    依据你挑选的LED灯珠不一样。调成电源电路所要维持的电流量就可以。

网友:
    能够随便挑选别的的LED灯珠及其串联和并联,依据所需电源电路的电流量配对适合的电阻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