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rotel有些地方布线很粗壮,是怎么布出来的?

楼主(2022-03-04):
请问protel有些地方布线很粗壮,是怎么布出来的?

网友:
    改线宽,现在规则里边设置好线宽范围,在布线的时候按TAB 更改按键的宽度即可。或者画好之后,修改线的宽度

网友:
    有的在布时候先设置线宽,有的是铺铜,有的是多行并排,灵活运用。

网友:
    对,设置线宽就加宽了。

网友:
    一般电源线、地线、频率线加宽,越宽越好。 数字地、模拟地要分开。

网友:
    布线的时候按TAB键设置一下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
    我的一般做法是先画线,再做边框,再铺铜,这样画出的线路要美观的多,而且抗剥落,做的好的话,EMC一次过。

网友:
    加大线宽铺铜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