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检验FPC来料不良?

楼主(2022-03-04):
怎么检验FPC来料不良?

网友:
1.目视检验外观。 2.设备验证外型尺寸 3.设备验证信赖性

网友:
先观察FPC的外观是否有缺陷,尺寸是否合格,再测试FPC功能是否完整。FPC柔性线路板的性能需要通过测试来检验,测试内容包括外观测试、电气性能测试、环境性能测试。

网友:
1、首先目视外观是否有缺失;2、利用2D检查重要尺寸是否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3、根绝自己工厂工程所提供的接受参数,进行可信赖信性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