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选择电容器?

楼主(2022-03-04):
怎么选择电容器?

网友:
一般在低频耦合或旁路,电气特性要求较低时,可选用纸介、涤纶电容器;在高频高压电路中,应选用云母电容器或瓷介电容器;在电源滤波和退耦电路中,可选用电解电容器。

网友:
在振荡电路、延时电路、音调电路中,电容器容量应尽可能与计算值一致。

网友:
电容器额定电压应高于实际工作电压,并要有足够的余地,一般选用耐压值为实际工作电压两倍以上的电容器。

网友:
优先选用绝缘电阻高,损耗小的电容器,还要注意使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