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nsys中IC是什么意思?怎么用?

楼主(2022-03-04):
ansys中IC是什么意思?怎么用?

网友:
IC应该是定义初始条件的一个命令,初始条件就是说在计算之前,结构已经具有的一些特征,比如电线,在计算上面有小鸟站着的时候的应力状态的时候,本身就有因为重力本身的一定的应力,这个应力就可以在计算之前用IC命令定义,当然还有其他很多的量,一般包括了,初始速度,初始变形,初始应变,初始应力,还有初始温度等,在一些场问题中还有其他的初始量

网友:
    在节点上指定初始条件的命令。格式为IC, NODE, Lab, VALUE, VALUE2, NEND, NINC
NODE——节点编号;
    LAB——标签,在结构分析中包括UX,UY或UZ;ROTX,ROTY或ROTZ;HDSP。在热分析中包括TEMP,TBOT,TE2,TE3.......,TTOP。在FLOTRAN分析中包括VX,VY或VZ;ENKE或ENDS;SP01~SP06。在磁分析中包括MAG;AX,AY或AZ。
VALUE——初始自由度值的大小
VALUE——第二个自由度值的大小
    NEND——节点编号(默认=NODE)
NINC——节点编号间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