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如何实现单片机控制功能

楼主(2022-03-04):
FPGA如何实现单片机控制功能,要如何实现呢?

网友:
你要把fpga当做一个可以做非常多事情的东东。可以任意编写电路

网友:
你可以试着用FPGA里面的软核去实现MCU的功能(比如Nois软核),像你如果要测量距离,一般是需要A/D转换功能的,一般FPGA不带这个功能的,所以你要外加A/D芯片,转成数字量以后交给FPGA处理。
如果用纯硬件电路做,则需要一系列的组合电路和时序电路知识,比如你可以配置成编码器,解码器,触发器。就当成是数字电路设计用FPGA去实现而已。具体设计要看具体东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