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掉件问题

楼主(2022-03-04):
PCB在生产第二面时会有掉件的问题存在?想请教下有哪些优化的方案?

网友:
掉件为卧式插接件,考虑过但未尝试过将贴装顺序对调。只要是因为另一面为按钮开关件,在丝印机处摆顶针不好摆。另一个重要信息是,该产品为量产产品,该产品因排产需求转线生产 的,问题也是在转线后产生的,变化点就是换了生产线,其他未变。

网友:
    一般接插件、较重的器件都放在一面,不知道你是怎么做的

网友:
    你能说下你是怎么做的吗?不行可以用载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