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获得buttongroup当前选中的控件?

楼主(2022-03-04):
如何获得buttongroup当前选中的控件?

网友:
buttongroup 有一个 SelectedOobject 的属性,用get语句可以返回当前被选中对象的句柄

网友A:
在button selection_callback里用global或handles来保存当前hObject的tag值

网友B:
    ButtonGroup底下的按钮,如果你只是判断是不是选中这个按钮,可以这样   if app.xxButton.Value==true ture表示选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button selection_callback里用global或handles来保存当前hObject的tag值

    谢谢,我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ButtonGroup底下的按钮,如果你只是判断是不是选中这个按钮,可以这样   if app.xxButton.Value==true ture ...

谢谢大神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