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legro板框问题?

楼主(2022-03-04):
我这个板子8层板,现成的PCB,只是加了很多元器件进来,我只想加长一点,从左边的位置加长板框,其他三个位置不动,改成我画红色看看这样的,如何操作,这些外框我看了都是shape,我试过shape-decompase shape 变成line线段操作后没有反应,不知道什么情况,也是ZCOPE,这个是整体四个方位都放大的,我只想一个位置变宽就可以了,还有没有其他什么好方法的,AD直接可以keepout层画线段就可以了,不知道这个cadence怎么弄都弄不好。
还有一个问题,这个板子怎么这么多条板框外框,AD里面只需在keepout里面画一条外框就可以了,这里怎么这么多,board geometry outline两条,design-outline一条,搞不懂?
还有不知道那条非常粗的80mil的线段在外框弄成一圈是什么意思?

网友:
    可以试试delete by rectangle切成两半,然后把矩形这边往右拉。

网友:
    重新画个板框,然后按坐标移动,我是这样干的

网友:
    首先不管是 board geometry outline 还是 design-outline 它仅仅是表示外框而已 如果仅仅是用来出gerber文件的话 这两个外框你指定一个就行,然后如果是shape的外框 你可以的使用 Shape Edit Boundary来修改外框shape的大小 就像你需要的一边扩出来就可以使用这个命令。

网友:
    shape倒成直角  直接拖到指定位置  再倒回角度

网友:
    17.2开始 design-outline 才是正宗的板框,直接修改板框。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软件这么多机关,我也没搞清楚

网友:
    在boardgeometry outline层再重画下就L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