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射频治疗?

楼主(2022-03-04):
    什么是射频治疗?

网友:
    射频治疗技术是通过专用设备和穿刺针精确输出超高频无线电波作用于局部组织,起到热凝固、切割或神经调节作用,从而治疗疼痛疾病。该微创治疗方法分为标准射频(热凝)模式和脉冲射频模式。

网友:
    射频治疗仪产生射频电流,此电流在置于患处的工作电极尖端与置于其他部位的弥散电极之间通过身体组织构成回路。射频电流通过组织,产生不断变化的电场,电场对组织中的电解质离子产生作用力,使其以很快的速度前后移动。离子流在组织内的摩擦和撞击产生磁场/热量,在组织内表现为场效应/热效应。

网友:
    射频电极尖端的温度传感器时时将治疗区域的温度回传给射频治疗仪,当治疗区域温度达到设定温度时射频仪会自动调节电流强度以保持工作区域的温度,避免产生波动,达到治疗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