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如何实现Word中查找替换功能?

楼主(2022-03-07):
想把Matlab计算好的数据写到已有报告模板里,计算结果有很多,例如“结果1”、“结果2”、“结果3”。。。,查了很多,只找到如何打开Word和逐行写入,总结的程序如下:

filespec_user = [pwd '\模板.doc'];
Word = actxserver('Word.Application');
Word.Visible = 1;
Document = Word.Documents.Open(filespec_user);
Content = Document.Content;    % 返回Content接口句柄
Selection = Word.Selection;    % 返回Selection接口句柄
Paragraphformat = Selection.ParagraphFormat;  % 返回ParagraphFormat接口句柄
Content.Start = 0;         % 设置文档内容的起始位置
title = '试  卷  分  析';
Content.Text = title;      % 输入文字内容

希望能够让Matlab调用Word中的查找替换功能逐一替换,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多谢了!

网友:
建议楼主换个思路吧,如果实现“替换”功能不方便,那就先找,然后改写

网友:
MATLAB执行了Selection.Find.Execute之后,查找到的'2015'是处于选中状态的。
此时,使用Selection.Text='2016',就把原来的内容替换掉了

我在Win7 x64 + MATLAB 2014b x64上测试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