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台485通讯线A.B线首尾相连会导致通讯口烧坏吗?

楼主(2022-03-07):
    plc和两个单片机通过485通讯,接线方式不对,现在单片机通讯口的灯灭了,不知道是不是烧坏了?后面改成正确接线,换上新的单片机依然有问题,请教各位

网友:
    恐怕烧毁了

网友:
    这个是肯定会的

网友:
    这个烧毁一般也只是烧毁485芯片吧,单片机不会烧毁的啊

网友:
    我也接错过,芯片热了,但是,还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