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的管脚的标号位置无法更改

楼主(2022-03-07):
我打算用altium Designer画一个 NPN类型的三极管的原理图库,可是在添加管脚的时候出现以下情况
想知道如何改变图中 B,C,E的位置

网友:
不知道你的意思,其实自己做一个元件也很简单。

网友:
我刚在百度也没有找到方法

网友:
这个元件占位小,直接隐藏就好了

网友:
    你那个是什么版本?
AD20以后:双击PIN,在属性里向下拉,有个关于字体设置的项目,勾选里面的字体大小设置和位置设置可以改变

网友:
    选中,双击,弹出的属性可以修改坐标和标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