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由这个电路图算出至少能驱动100组LED 请求赐教

楼主(2022-03-07):
LED驱动问题 怎么由这个电路图算出至少能驱动100组LED。那我没串100组会不会烧坏LED?是不是可以选取合适的阻值就不会?怎么算?12V换成5V,把限流电阻改小可以吗?想要驱动3个串联LED灯。NPN和PNP管不行吗?

网友:
通过计算红绿蓝的电压电流,串并联组合,选驱动电路、电源等。

网友:
由场效应管电流推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