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使用射频仪器,会对人体产生危害吗?

楼主(2022-03-07):
经常使用射频仪器, 比如说是,网络分析仪, 高频信号发生器,等等 会对人体产生危害吗? 如果有的话,会造成什么样的危害?

网友:
射频是一种高频交流电,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电磁波.射频干扰就是电磁波所带来的干扰.如两个频率相差不多的电磁波会同时被接收机接收造成干扰.
在离
发射台
近的地方会有
谐波干扰
.干扰其他的接收设备.发射相同频率的电磁波可干扰敌人的电台

网友:
应该是一定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