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NSYS中的/NERR命令的使用方法

楼主(2022-03-07):
我用的是APDL语言编的程序,但是运行过程中提示如下:
Number of error messages exceeds user specified maximum of 10000
Use the /NERR command to increase the number of messages
ANSYS run terminated by this error.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样把/NERR 命令插入到我的程序中,应该放在哪里才是合适的啊

网友:
我觉得你的问题并不在于/NERR的使用,而是要找出ADPL中的错误,
你现在有超过1000条的错误,有可能就是一两个语句使用不当造成的,只要找到并解决就好了.只有不报错(error)的APDL才能带来正确的计算结果.

网友:
你可以前处理之后加/nerr,,10000 也可通过点击menuctrls,message controls 控制

网友: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