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做和三极管做功放哪种效率高?

楼主(2022-03-07):
mos管做和三极管做功放哪种效率高?
效率是多少?

网友:
效率主要还根据电路决定,D类功放效率算是高了(从能量角度说的效率),但噪声特性比较差。

如果都是乙类,晶体管处于放大状态,此时三极管的效率要比MOS管高,主要原因是三极管基极对CE电流的控制能力要比MOS管强。
所以我感觉,你的问题有点怪异,如果你单纯的追求功率角度的效率,那么主要要研究电路的组成,A类,B类,C类,D类功放这种,同时还要忍受一定量的失真和噪声。
如果你对音质有很高的要求,我觉得,还是考虑A类,AB类和B类功放比较好,在这些电路中,三极管的频响特性(决定音质)要比MOS管好得多,现实中的好功放大都是三极管做的,用MOS管的极少。

网友:
工作模式一样的话,MOS管输出效率略低。他的压降高。

网友:
看管功耗,同样导通条件下耗散功率越大的效率越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