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配置芯片可以读出来么?

楼主(2022-03-07):
    比如Altera的EPC1的片子,我把配置数据烧进去后,可以用JTAG或别的东西直接读出来么?还是要架LA把数据流全部抓下来后再转换?

网友:
    没问题,可以读出来,除非是你写入的时候加密了。

网友:
    肯定可以哦,EP1C毕竟遵循一定读写协议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