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中input[2:1]与input[2:0]有什么区别 ?

楼主(2022-03-07):
FPGA中input[2:1]与input[2:0]有什么区别 ?

网友:
input[2:0] 表示3位数据均有效。
input[2:1] 表示3位数据的前两位均有效,即是[2:1]有效,而[0]是没用到的数据。

网友:
    如果是input [2:0]x;说明定义了一个3位的位向量x 其第一位是x[0]
如果是input [2:1]x;说明定义了一个2位的位向量x 其第一位是x[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