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在附件的电路图中,Lr和Lf属于耦合电感,那么我在pspice中应该如何画图...

楼主(2022-03-07):
请教一下,在附件的电路图中,Lr和Lf属于耦合电感,那么我在Pspice中应该如何画图呢(库中有L和K_Linear)

网友:
调用L,比如摆放后是Lr,Lf,再调用K_linnear(忘记是不是这个了,记得还有coupling),设置K为0.99999(或者根据你实际的耦合参数设置),点K_linear右键,属性编辑里面,有个L1,L2,L3。。。。。。,在L1栏输入Lr,在L2栏输入Lf,就可以了。

网友:
想看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