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将做好的双面板顶层和底层互换过来?

楼主(2022-03-07):
小弟现在想咨询一下各位前辈,protel99中能不能将顶层和底层互换过来,能不能就是将顶层上的所有东西都转变为底层去!

网友:
如果只是把底层和顶层交换位置而中间层不变的话,直接在顶层中将顶层全部元件及线路全选中剪切到一个新建的pcb文件。再将底层的全选剪切,选择顶层后复制,再同理将原来复制到新建pcb文件的全选后复制到底层。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板子做回来反过来装就行了,只要把固定孔位置改下就可以了。

网友:
分别点击顶层和底层的属性,将它们的层属性改变到你想要的层。

网友:
按O/L 到层选择界面,将所有层都关闭只留下TOPLAY层,全选之后用全局修改将其放到一个不用的层里,之后再同样做将BOTTOMLAY层的放到TOPLAY层,再次这么做将KEEPOUT层里的放到BOTTOMLAY层。

网友:
双面板的话 换不换有区别吗 加工完了把板子反过来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