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买内存时有哪些注意事项?

楼主(2022-03-07):
购买内存时有哪些注意事项?

网友:
内存起到了存储临时数据的功能,可以说它是cpu与硬盘沟通的一个桥梁。

网友:
我们需要知道我们要买的内存是笔记本的内存还是台式机的内存,这两者的大小长度是不一样的。

网友:
想要区分DDR3和DDR4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内存条,很方便只要看金手指和对应缺口的位置就行了。

网友:
在买内存的时候不光是本身内存频率够高就行了,我们还要注意主板支持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