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右下角的视图如何设置

楼主(2022-03-07):
    打开PCB后只有这两种视图了,没有其他的比如all on ,route或者place模式,如何更改设置?

网友A: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

我已经解决了,缺少一些dcs文件,在安装目录下可能有,我复制粘贴到config文件夹下在导入就好了

网友:
    可以自己设置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