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有关LPDDR4 模型的理解

楼主(2022-03-07):
在进行LPDDR4X批量仿真时通常会配置ODT模型,其中有几个不太理解,
1.CPU端写数据时,CPU端通常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的选择目的是输出电压调整?还是其他目的?
2.CPU端读数据时,DRAM端配置下拉的目的是什么?
3.VOH = 0.6*VDDQ和 VOH = 0.5*VDDQ这两个模型区别是什么?,可以理解成输出高电平第一个为0.36V,第二个为0.3V?

网友:
看大佬怎么说的

楼主:
刚咨询了三星的FAE,说是为了调整输出电压,到达一个最好的结果,可以批量仿真获取一个最优值。

网友(2022-07-08):
引用 楼主:
刚咨询了三星的FAE,说是为了调整输出电压,到达一个最好的结果,可以批量仿真获取一个最优值。

能说的详细点吗?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