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驱动喇叭音量太小,如何使用三极管组成一个放大电路来让声音大一点?

楼主(2022-03-07):
DAC驱动喇叭音量太小,如何使用三极管组成一个放大电路来让声音大一点?

网友:
    加一个跟随器

网友:
    喇叭估计工作于通断状态,有直流成分,喇叭实际音频功率不大。要想声音大,建议用芯片,才3.3V电源,普通三极管电路放大不会有好的效果。

网友:
    用运放打放大电路比较好!例如OP07之类的,三极管搭建放大电路比较麻烦,用运放搭建相应的电路会比较简单而且能满足你的希望!

网友:
    可以把Q1接成达林顿方式试试

网友:
    提高驱动功率。

网友:
    再跟一级功率放大即可,3.3v电源供电确实也小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