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原理图文件(.SCHDOC)为什么成为空白了?

楼主(2022-03-07):
我之前建立的原理图文件(.schdoc),被误删除,后来用数据恢复软件完全恢复,恢复后的文件大小和最后使用日期都完全正常。 但恢复后的文件用DXP2004打开后居然是空白,文件那么大,绘制的图为什么会没有了。

网友:
你可以到所在工程的history文件夹下,找找你的文件,DXP会每隔一段时间自动保存你的设计文件。

网友:
你的DXP是装到系统盘的吗,还有你的工程是建在DXP的安装目录下吗,如果这两个都是的话,那你就看不到你的原理图文件了吧,只要工程文件在,应该就能找回。

网友:
不知道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昨天公司突然停电,我画了两周的板子原理图全部变成了空白!而且文件都很大!

网友:
你可以到所在工程的history文件夹下,里面有隔一段时间自动保存的历史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