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FPC做LVDS信号, 线宽,差分线的间距是多少?

楼主(2022-03-07):
一般FPC做LVDS信号, 大家的线宽,差分线-间距, 及对其他网络的间距是多少呢?   还有个别情况,一个通道上到800MHZ以上的呢?

网友:
这个要根据你的FPC情况来定的,没有一个固定值,一般情况下都不用考虑线宽、线距离,最多就是多加一层铜皮,如果要求很高,可以按特征阻抗来做FPC

网友:
普通FR4能满足,6G以下,所以不需要考虑板材的问题。

网友:
双面板可能阻抗不太好做,fr4的介电常数相对来说高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