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电源都用到哪些电子元器件?

楼主(2022-03-07):
    做电源都用到哪些电子元器件?

网友:
    一般都有整流管,稳压管,滤波电容,转换开关,可控硅或者晶闸管,指示灯与电源开关等电器原件。不知道你要问原件干什么?电源很便宜的,自己制作不如去买一个!

网友:
      电阻电容、二极管、变压器、控制IC,等等,看你要做什么类型电源,开关电源还是线性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