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请问下图像传感器sensor怎么选型?

楼主(2022-03-07):
麻烦请问下图像传感器sensor怎么选型?

网友:
看你用在什么场合,一般的就用摄像头识别。

网友:
分辨率、输出格式、接口、帧数、特殊功能

网友:
这个具体看需求吧,还包括应用场景限制,主要参数就是分辨率、色彩深度、数据格式、帧率,而且图像传感器很多和镜头还集成的,所以可能还包括 调焦、对焦、光圈控制等等。

网友:
1、像素 2、是否带了FIFO,不带FIFO的要从主控上面划一块RAM出来
3、是否支持自动对焦
4、输出的视频格式

网友:
图像传感器的参数里面最重要的显然是分辨率,位色和传输速率,其中传输速率又跟内存有关系,有些传感器自带FIFO可以做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