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用运放使0-10v的方波电压信号转换为+-5v输出?

楼主(2022-03-07):
请问如何用运放使0-10v的方波电压信号转换为+-5v输出,运放如何选择& I0 e/ o- g! C& k$ V

网友:
想用运放去实现,可以考虑上比较器,供参考

网友:
用运放构成一个减法电路就搞定了,0~10V的方波信号给运放的正相端,然后给运放的反相端加一个5V的直流偏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