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射频领域中,射频算法和射频电路哪个好呢?

楼主(2022-03-07):
请问射频领域中,射频算法和射频电路哪个好呢?两者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
    懂得射频电路的算法攻城狮才是NB

网友:
    射频算法主要是做数字预失真等功放线性化方面的工作,主要还是侧重FPGA方面的工作,射频电路范围比较广,不过估计您所说的也是射频功放实际电路方面的调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