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怎么把两个钻孔文件合并成一个?怎么导出?详细步骤?

楼主(2022-03-07):
CAM350怎么把两个钻孔文件合并成一个?怎么导出?详细步骤?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了,请教大神。

网友:
先把两个NC--GERBER,然后将两个GERBER层复制在一层,再转GERBER--NC,这样做有个好处是不会丢孔,方便检查!

网友:
打开其中一个钻孔文件,快捷键ALT+C,然后点选sel all(或者按一下W建直接框选也可以),点击to layer,选择目标层,确定就可以了,导出的话,file→Export→Drill Da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