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ANSYS工作路径

楼主(2022-03-07):
ANSYS工作路径,安装软件时是默认的,想更改一下,设置一个新路径,怎么操作?

网友:
知道ansys安装开始菜单的“。。product launcher'选项,出现窗口:然后选择目录就可以了,选择好以后一定要点击RUN按钮,
注意要换的工作目录要先建立好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