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OS管问题

楼主(2022-03-07):
MOS管的电路符号不是左边一条长竖线直,右边三条短竖直线的吗,(1)那么右边三条短竖直线间有什么区别?(2)为什么两个MOS管串联的时候,两管互相最接近的那两条短竖直线要相连?(3)一个管上,为什么最靠近电源电压VDD或“地”的两条短竖直线要接在一起然后再接到VDD或“地”?(4)栅极、漏极、源极又是分别对应那四条竖直线里的哪一条?(5)衬底、沟道可以理解成在那四条竖直线的哪个位置(长竖直线左边,长竖直线与三条短竖直线之间,三条短竖直线右边)?

网友:
1.右边三条线表示漏极(D),衬底(B),以及源极(S),NMOS从上到下是D,B,S,PMOS从上到下是S,B,D

2.是的,串联的时候,相邻的两个极需要连在一起。

3.接到VDD的是PMOS,接到VSS的是NMOS。是为了保证衬底电位的稳定。因为沟道的形成就是靠Gate端和衬底B之间的压差,即我们通常说的开启阈值。

4.参考第一条的解答,栅极是最左边的竖线或和这条竖线相连的横线

5.理论上,真正的沟通只在栅极和衬底之间,及长竖线和中间短竖线之间。

MOS符号和实际的物理结构之间是有一些差异的,你可以去搜一些器件的剖面图(Cross Section),结合上面的解释,看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
    关于MOS管的电路符号有很多种,各有各的画法。大体上都有4根竖线(有的是有虚线的,那是增强型)。这是肯定的。如果一定要分开右边的3条竖线。那么,上面的那个是D,漏极,下面的是S,原籍。G,栅极就是横着那根线。衬底可以理解成中间那条竖线,沟道可以理解成衬底和左边那条线之间的东西。但是,沟道是要用箭头判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