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发展方向,主要用在什么样的领域

楼主(2022-03-07):
FPGA的发展方向,主要用在什么样的领域

网友:
一般是在一些专业的领域,或者公司想研发独一无二的产品这时候FPGA就派上用场了,因为一般情况下.处理芯片如果客户需求量非常大,就会有ASCI芯片(但ASCI芯片的制作成本高达几百万刀,而且灵活性不强,最重要的是用ASCI大家的产品设计出来都差不多,毫无新颖性可言),所以FPGA是很有用的.
还有DSP芯片无法并行的处理高速的数据流,所以在处理高速数据(一般主时钟可达200M)又要保证产品的新颖性和前沿的科技,FPGA还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网友:
IC设计的前端验证。ASIC前端验证。通信,视频处理,信号处理等方面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