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改Allegro菜单,如何将SKILL命令加入Allegro菜单

楼主(2022-03-07):
如何修改allegro菜单,如何将skill命令加入Allegro菜单

网友:
常用键盘命令在allegro中有很多键盘命令,它是通过键盘输入来激活或执行相关的命令

网友:
Allegro可以通过修改env文件来设置快捷键,这对于从其它软件如protle或PADS迁移过来的用户来说,可以沿用以前的操作习惯,还是很有意义的

网友:
应该是要修改.menu文件

网友:
Allegro可以通过修改env文件来设置快捷键

网友(2022-07-08):
    #在这里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快速回复#

网友:
    修改allegro.men文件,具体操作应该能百度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