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一下MBRS340T3这个二极管在pspice中没有模型,去哪儿找或者怎么修改参数?

楼主(2022-03-07):
想请教一下MBRS340T3这个二极管在Pspice中没有模型,去哪儿找或者怎么修改参数?

网友:
我找到的代码,存为LIB文件,没具体用过PSPICE,剩下的你自己琢磨一下

**************************************
odel Generated by MODPEX *
*Copyright(c) Symmetry Design Systems*
ll Rights Reserved *
NPUBLISHED LICENSED SOFTWARE *
ontains Proprietary Information *
hich is The Property of *
YMMETRY OR ITS LICENSORS *
*Commercial Use or Resale Restricted *
y Symmetry License Agreement *
**************************************
odel generated on Aug 12, 98
ODEL FORMAT: PSpice
.MODEL Dmbrs340t
+IS=0.000182183 RS=0.0312608 N=1.40283 EG=0.576586
+XTI=0.000499955 BV=1000 IBV=0.0001 CJO=4.92728e-10
+VJ=0.573693 M=0.464284 FC=0.5 TT=1e-09
+KF=0 AF=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