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使用求助,取消钻孔边框格式

楼主(2022-03-07):
pads9.5,在layout中按下了快捷键DO,然后过孔只显示边框了,问下怎么取消,返回到原来的显示状态,谢谢。

网友:
再按一次DO不就恢复了。

网友:
DO  用于开关显示是否显示drill孔
UN  撤销上次操作
undo撤销上次操作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29851&highlight=PADS
这是PADS所有的快捷键,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承接 PADS LAY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