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路设计问题?

楼主(2022-03-07):
1.要求电路中加入signal damping功能我没有思路?
2.要求阻尼时间是2500ms,结合1应该怎么实现?

网友:
需要考虑是什么样的衰减速率,比如20dB/dec , 40dB/dec
阻尼时间反映了系统的响应状态,根据器件阻抗可以计算过阻尼,欠阻尼等状态
供参考,谢谢

网友:
1、应该清楚想要signal damping主要实现什么功能?是起到什么保护功能吗?
2.清楚具体功能需求后,再针对性的进行处理,如是信号延迟的话可以通过MCU的AD采样采集信号后进行时间控制2500ms后开通即可,如果是要求不出现过冲之类的在2500ms后信号达到稳定,那就加LC或者RC电路进行处理,相关的时间系数的话可以百度搜下相关的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