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和FPGA在本质上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03-07):
    ARMFPGA在本质上有什么区别?说得通俗易懂些,ARM是主要对其内部的寄存器操作,而FPGA呢?

网友:
    fpga比arm好学 更容易上手 学arm不学系统移植(如linux)那么arm就是一个单片机 无非比平常的单片机功能多点 跑得快点 看看手册上的寄存器如何配置 很快能跑上裸机 所以不学系统移植学arm就没多大意义 还不如直接用单片机

网友:
    ARM是应用,FPGA是芯片设计,前者是软件,后面是硬件.  arm 就像单片机,但是它本身的资源是生产厂家固定了的
可以把它看成一个比较优秀的单片机来使用
而 FPGA 呢,说百了,它本身什么都没有,你可以自己编程,让它具备一切你想让他具备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