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墨脱落原因及解决方法

楼主(2022-03-07):
油墨掉墨的八大原因
  1、带涂层的薄膜材料,表面涂层牢度差;
  2、无涂层薄膜材料,印刷后造成与油墨结合牢度不好;
  3、达因值低。对于印刷表面为电晕处理过的薄膜材料,要达到良好的油墨润湿,达因值通常需要38mm/m以上;
  4、达因值消退,印刷面为电晕处理过的薄膜材料,其达因值可能随时间而逐渐消退,消退周期为3-6个月;
  5、印刷墨层太厚以及UV灯功率不足等原因导致墨层固化不充分;
  6、油墨张力太大不能在承印材料表面形成均匀固化墨层;
  7、使用过期油墨或低劣的国产油墨;
  8、油墨过度照射,过度干燥。
常见的油墨掉墨改进方法
  在薄膜类材料的标签印刷过程中,很容易出现面层印刷掉墨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印刷品的质量,甚至延误交货日期。小编尝试从日常印刷的经验中,总结并列举常见的油墨掉墨的原因和改进方法,供业内人士共同探讨,以求找出最佳解决方案。
  问题一:涂层缺陷
  常规薄膜分为带涂层和不带涂层二种,而薄膜涂层缺陷导致油墨掉墨的原因也就相应分为两种情况:对于带涂层的薄膜材料,如果表面涂层牢固度差,会造成油墨附着力差;而无涂层薄膜材料往往因为面层与油墨结合牢度不好,造成油墨掉墨。
  针对涂层缺陷导致的油墨掉墨,我们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来解决:采取面层上光油印刷处理,保护油墨表层,起到防止掉墨的作用;面层采用电晕再处理,材料表面电晕达因值应不低于38mm/m,达因值低于36mm/m则会直接影响到印刷油墨牢固度;面层打底涂或使用油墨附着力强的增强剂(调配比例为3%左右),也可以提高膜类面层的着墨力;某些亚面合成纸材料由于表面涂层具有一定纸张涂层的特性,所以不适合用3M胶带检测。
  问题二:张力
  对于印刷表面为电晕处理的薄膜材料,要达到良好的油墨润湿,达因值通常需要38mm/m以上,低于36mm/m就容易出现掉墨问题;同时,这种材料的达因值会随时间而逐渐消退,出现印刷掉墨问题。这一问题的实质是张力问题。
  对于这种情况导致的掉墨,有以下几种解决方案:用有联机电晕功能的卫星轮转机,进行联机电晕处理来提高膜类材料表面能;采取间歇印刷机可以进行表面打底涂处理,用以提高表面印刷附着力;当达因值出现消退时,印刷时需要用电晕加以处理,但达因值的大小并不能完全代表油墨与面材之间的附着力,一般达因值的消退周期为3个月-6个月,所以建议尽量减少库存原料的长期存放。
  最后,推荐使用附着力更高型号的油墨,建议向油墨供应商咨询。
  问题三:油墨干燥及张力
  在印刷过程中,油墨干燥和张力的原因也可能造成掉墨。具体分为:印刷墨层太厚致使干燥不彻底;UV灯能量不足灯管老化,灯管反光罩老化,导致UV灯干燥固化不充分,墨层不干燥;油墨过度干燥,导致材料变形,形成墨层脱落。
  这种掉墨问题可采用以下三种方式来解决:
  第一,采用深墨薄印,就是俗称的减少墨量,比如专色地子墨,可以配的深一些,在正式印刷时墨量小一些,达到样张效果即可,同时增加UV灯输出功率,降低印刷速度,增加受UV灯照射时间,达到干燥效果。此方案适用于老的间歇或者卫星轮转机器及老的UV灯管解决方案
  第二,检查UV灯管是否老化,并清洁反光罩。通常国产UV灯管使用寿命500-1000小时左右,进口灯管寿命1000-2500小时左右,具体可参考实际使用情况。建议印厂每隔半年左右进行一次UV灯管的清洁工作,保证正常使用。
  第三,降低UV灯输出功率,具体操作为一般印厂印刷活件,色序前几组颜色大多为司标或者小字,所需光照有限,可开抵档UV灯照射,照干即可,不可高档过度照射,因为薄膜材料吸收热能有限,照射过度会造成膜类材料卷曲变形变脆,油墨附着力下降等后果,可遵循先低档后高档的UV灯使用原则。
  问题四:油墨与材料的匹配
  最后,油墨与材料的匹配程度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引发掉墨。例如,使用油墨分子张力太大,不能在承印物材料表面形成均匀墨层;抑或使用超过保质期的油墨型号或低劣的国产品牌油墨,都会造成印刷掉墨。
  遇到上述情况,可切换成与承印材料相匹配的油墨,比如膜类专用油墨和耐晒及耐光性油墨(可与油墨厂家具体咨询);而针对过期油墨,则需视情况在印刷前先做印刷测试,或者印刷一些简单文字或者小的司标图案,以及一些低档产品;印刷大面积实地及满版网点网线图案,推荐使用品牌好、附着性能高的油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