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设计不规则形状的PCB?

楼主(2022-03-07):
    怎样设计不规则形状的PCB?

网友:
    设计方法都是一样的啊,你所谓的不规则可能会使布局等受限制,但layout的准则是完全一致的,

网友:
    形状不规则,布局布线设计要求还是一样的
只是你需要依据不规则的外形合理调整布局

网友:
    板子外形自己调整,布局布线合理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