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4 Oops快捷键有时候有问题

楼主(2022-03-07):
我在env里面给Oops快捷键q
走线走到一半的时候q可以正常Oops,走完了之后q就不行,log会显示“Pick first element.”,但直接右键Oops是没问题的。
画封装的时候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放完pin之后q会提示(SPMHA1-314): Illegal event.,但直接右键Oops也是没问题的。
感觉是q还有另一个快捷功能,冲突了,但是env没有找到。
以前用16.6的时候没有这个问题。
有没有大佬知道哪里的问题?

楼主:
空格键绑的next也有类似的问题

网友A:
是不是系统的快捷键和软件的快捷键冲突了

网友B:
    在Command处输入alias,检查一下当前定义的所有快捷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系统的快捷键和软件的快捷键冲突了

系统的快捷键应该不会有q和空格这种,而且是软件起反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Command处输入alias,检查一下当前定义的所有快捷键

杜老师好。我检查了一下,这两个快捷键没有定义到其他功能,附件是alias。

楼主:
    有没有大佬帮忙看看?

楼主:
    录了一下脚本,发现快捷键是正常的,但是同样是oops,用软件自带的快捷键(F8)和自己定义的快捷键(q)效果就是不一样附图,红色是按了5次F8,都能成功oops,紫色按了5次q,都不行

网友C:
    更新最新补丁试试吧。 Fixed CCRs: SPB 17.4 HF027 2590921 SPMHA1-314: Illegal event" message using funckey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更新最新补丁试试吧。 Fixed CCRs: SPB 17.4 HF027 2590921 SPMHA1-314: Illegal event" message using fun ...

打了27号补丁之后好像没问题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