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B17.4 升级0.27包后,软件打开后,操作设计文件时容易闪退,怎么解决?

楼主(2022-03-07):
SPB17.4 升级0.27包后,软件打开后,操作设计文件时容易闪退,怎么解决?

网友A:
热键冲突,把有道热键直接删除就可以了

网友B:
    换个输入法看看,或者试试这个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输入法看看,或者试试这个方法:

电脑是win 11系统。其他输入法也卸载了,用系统默认的,还是不行

网友B:
    不行就重装一下,重装还不行就看换台电脑还是重装Win10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键冲突,把有道热键直接删除就可以了

还是不行,试过了,都卸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行就重装一下,重装还不行就看换台电脑还是重装Win10系统

    WIN11应该往下兼容的,选择兼职WIN7或WIN8,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输入法看看,或者试试这个方法:

    我的最近也是闪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