熔断器的主要作用

楼主(2022-03-08):
    断路器在路线中的关键功效,断路器的关键缺陷,及其从熔断器的融断状况来分辨是短路故障或负载的方式

    断路器的关键功效

    断路器的路线中用于维护电气控制系统中是不是短路故障,是不是负载。当系统软件的冲击性负载不大或为零时,或电器设备的容积较小、对维护规定不高时,兼作过压保护。

    当被维护的路线或机器设备产生短路故障常见故障时,断路器的溶体马上融断,断开短路容量,维护路线或机器设备。

    当被维护的路线或机器设备产生负载时,断路器的溶体延迟融断,断开负载电流量,但因为各种各样规格型号的断路器延迟特点不一致,机器设备及路线的负载工作能力也各有不同。

    因而,延迟特点与负载工作能力无法配对,断路器一般仅用做过流保护,非常少用作过压保护。

    断路器的关键缺陷

    断路器是一种简易、质优价廉的保护设备,其致命性缺陷是:在应用在三相控制回路中的熔器,若有一相融断后,会导致系统软件的断相运作。断相运作后会使电机烧毁、机器设备输出功率减少,会造成输电线起火等,导致工作电压偏位,直流电压上升。尤其是在三相四线的电器产品控制回路,易穿透用电量机器设备的绝缘层,产生极大的财产损失。

    一般会根据数据信号仪表盘设备常常监控系统的运作,发觉单相电运作时马上解决。此外,断路器的应用应与断相维护融合应用,以防止系统软件或机器设备的单相电运作。

    从熔断器的融断状况来分辨是短路故障或负载:

    1、熔房间内漆黑一片且有溅出的金属材料小颗粒,则表明是短路故障导致的;

    2、熔房间内仅仅熔断器的正中间或与螺丝固定不动位置断掉并有流滴金属材料液的印痕,或仅有比较轻的黑痕,则表明是负载导致的。

网友:
    熔断器是用来分辨短路故障或者负载的

网友:
    它就是用来控制电路短路故障

网友:
    熔断器就是用来保护电路